24v电源开关指示灯闪烁不稳定

楼主(2013-06-12):
注塑机里24V电源开关指示灯闪烁不稳定,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动作不稳定,直接把24V线断开指示灯正常,用万用表测电压正常,接起来测电压不稳定,是什么原因造成,从那方面去检查,怎么去测它那里出了故障。

网友A:
换电源试试,如果灯还闪,说明是负载问题,

如果灯不闪了,那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B:
应该属于电源负载过大所致,直接测量负载电流,如果过载检修或者更换大电源

网友C:
应该属于电源负载过大所致

网友D:
明显的是因为电源容量不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明显的是因为电源容量不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明显的是因为电源容量不够!

 感觉是的

网友G:
负载过大或是负载短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负载过大或是负载短路

同意这个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