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组的自动投切装置有何作用?

楼主(2013-06-12):
        电容器组的自动投切装置有以下作用:

(1)保证电容器组不在超前的功率因数下运行;

(2)保证在过电压的情况下,按规定的延时切除电容器组;

(3)能随无功负荷的变化及时进行最佳补偿。

网友A:
还能避免手动偷窃的操作的危害,降低电工工作危险系数!

网友B: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C:
自动投切肯定好过手动了,因为电容是无法无级调节容量的,所以自动其实也是有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