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渗、漏油和“鼓肚”怎么办?

楼主(2013-06-12):
       电容器渗、漏油,一般是以下原因引起的,可针对具体原因予以处理:

(1)保养不良,外壳油漆剥落、有腐蚀点。应仔细进行检查,查出渗、漏油部位后,先清除该部位残留的漆膜和锈点,然后重新涂漆。

(2)在搬运中将瓷套管与外壳交接处碰伤,该处出现裂纹;旋紧接头螺栓时用力过猛而扭伤接头,接头出现裂纹;元件本身质量差。如果有裂纹的部位只微微渗油而不漏油,可在漏油处嵌入肥皂,暂时继续使用;如果出现裂缝,则应调换电容器。

       如果电容器出现“鼓肚”现象,说明其内部存在故障,个别元件已经击穿。电容器“鼓肚”,是由于内部元件击穿产生的电弧使油分解而产生气体,其体积膨胀造成的。

     “鼓肚”的电容器应立即退出运行,否则,就可能发生爆炸。严禁用降低电压的方法继续使用。因为内部击穿处会不断产生电弧,使体积更加膨胀而导致电容器爆炸。

网友A:
唯一办法:换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唯一办法: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