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门子学习笔记整理

楼主(2013-06-12):
CUVC :指的是VC变频器中的主控制板,

CU1、CU2:指的是CUVC的前代产品;

CU3:指的是CUMC的前代产品。

SIMOLINK:指的是Pieer to Pieer 的前代产品。

CUVC板:主控板关于CPU相当于CU2+T100或CU2+PLC(Simple)

CBP板

PMU显示屏

最基本的变频包括CUVC+PEU。

STEP 2:Power configuration (P060=8)

P060=8  ==è P070 ==è (PWE.NO.)==èP060=1

*-----The need is only for changing new CUVC card.

*------Check  P071 and P072, if it is suitable for unit.

CUVC 板可用于大中小三种情况更换时要做本步骤操作。

Converter    ACàDCàAC 与DC à 区别要看P071= ?(380/400 AC or 540 DC)

@@先检查P071,P072 适合则跳过本步骤,不适合要做本步骤。

STEP 3:Factory  setting  (P060=2)

P060=2èP366=0( or 1.2 etc)èP070=0

For cabinet unit Pls upread an parameters first then do others.

@@调试前要注意保存原有的设定参数。

STEP 4:Board configuration (P060=4)

 The need is only for addition card (CBP2,SLB,etc)地址要手动改(通过PMU或Driver monitor)

STEP 5:Quik parameter setting /driver setting

 Setting motor and control parameters,do Automatic parameterization and motor ID,details PLS see manual .

STEP 6:Setting control command and mainsetpoint.

  P554,P555,P561èControl word

  P443èMainsetpoint

STEP 7: Setting input /output for technology requirement .

*预充电一般不用,设备在停放一年以上时需要预冲电。

Digital Input/output   X101  输入点数<=7       输出点数<=4  有四个点是输入输出可以选择的。选择是通过P651 ,P652,P653,654 分别用于设置四个输入输出点的

Basic commission for  CUVC

@@建议输入用本身24V,用输出时要共地。

控制字中P554可以与任意一个输入点所对应,

B区是开关量信号

K,KK是模拟量值

对一个输入输出点的应用a、P651~P654定义b、P554、P555、。。。。。等与输入点对应,

P555、P556、P557一般常设为1,只有全为1时才能启动。正常启停要用P554的0和1就可以了。P555、P556、P557用于正常停车。

R为可读参数不可更改。

P558、P559、P560一般不用,用于最大钮距的停车。

P561用于开关变频器的IGBT。

P562、P563用于起停斜坡的有无,

P564为0时指输入电压为0时,速度为0;为1时指驱动可控。

P443(MainSetpoint)   可以在FP01和FP02功能图中找。

设计思路:a、如何控制运动b、查找功能图找到对应地位c、将地址写入P554

@@P443主控制值,P554主控位。

没有编码器时,要将P100设为3即用频率控制,有编码器时则将P100设为4。

R419可看第几步,指的是选几个固定速度中的第几步即选的是P401还是P402、、中的哪一个

R550 可看状态即可看到驱动中的使能信号。

出现不适当的问题时,则做如下操作:

a、 P115=1

b、 P115=2 优化静态特性

c、 P115=4 优化动态特性

d、 P536=5%~100%

e、 P115=5

注:P103=31~38%(一般为32%或33%)

如果以上完了还不好则可调如下值:

P235 、P236不要差别太大,P235要下一点

P240为积分常数

P100=3时即f控制时,P278、P279两数相加一般不可超过15%  ---一般不调----

硬件接线时编码器的ZERO和CONTROL 不用,用A、B、Tacho M、Tacho P15线

P130 选11(有ENCODER)

Kk0148 为电机实际速度

FP02功能图,U950如果重要的写为4,不重要的可为10 但不要为20。使用FP02功能图时,U9***要非20

P357=1.2ms 不要动,是采样时间。

P694类于P640选件SCI板模拟量输出,通过通讯修改参数时,要用脉冲触发修改。

540页 关于.M、.B、.F的选择,

P362用于.M的参数COPY,P363用于.B的参数COPY,P364用语.F的参数COPY

P590很重要用于.B参数的选择,建议P590设为0,

一般参数设置时,a、COPY  .1   .2  b、根据实际需要修改.2

P576和P577的组共同决定.F的参数值

P048用于显示内容的选择,15指的是实际速度

P350、P351、P352、P353、P354、P355是参考值。

@@看VC33_kompend_kap082_e.pdf  中的关于PKE的部分

@@自由功能块中用于检测B参数的r031……

使用PKW向参数P参数送值。

Example:

PKE                          IND                  PWE1          PWE2

15~12/11…0              15…8/7….0                 送进参数的值

7    1BB(443转为HEX)   Bit 7当送P时为1,当送U时为0,.B的值送IND的8(DP)、0(USS)

当参数写不进驱动器时,可看P053的参数值对否,P053可以决定通过什么方式对参数进行修改。

SIMOLINK 可看

PKW是在修改Pxxxx参数时用,通过PKW中的PKE和IND确定修改参数的位置,IND决定.B的位置,送的值是PWE1、PWE2。。。

钮矩控制方式要P100=5。

注意:通过PKW修改P353中的值时,要先将P060改为5再赋值,然后将P060的值改回7或1。

网友A:
给偶发一份阁下的培训资料吧,谢谢了:25106677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偶发一份阁下的培训资料吧,谢谢了:251066772...

这是我在PDF弄的!嘻嘻

网友B:
  给咱这些农民工也发一份阁下的培训资料吧,谢谢了:471373001@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咱这些农民工也发一份阁下的培训资料吧,谢谢了:... 104164047@qq.com

网友D:
cctvlazy@163.com 楼主是否能发下培训资料到邮箱呢 ?谢谢了

网友E(2013-08-19):
julang1@126.com 楼主是否能发下培训资料到邮箱呢 ?谢谢了

网友F:
太长了!楼主好耐心啊!

网友G:
suny112681@163.com楼主是否能发下培训资料到邮箱呢 ?谢谢了

网友H:
楼主可以发一份资料给我么?2008muziyu@sina.com,谢谢喽

网友I:
给偶发一份阁下的培训资料吧,正在找西门的驱动方面的知识,谢谢!:QQ:746907195

网友:
楼主可以发一份资料给我么?123210142@qq.com,谢谢

网友E:
julang1@126.com,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