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损坏的基本规律和判断方法

楼主(2013-06-12):
       电容器损坏的基本规律是:(1)高压移向电容器的损坏率高于低压电容器;(2)室外电容器的损坏率高于室内电容器;(3)夏季电容器的损坏率高于其他季节;(4)电压波动较大、谐波电压较多、投切较频繁、接近谐振条件等因素都是移向电容器的损坏率增高;(5)开关未装并联电阻的电容器,其损坏率高于装有并联电阻的电容器。

      通常,可用万用表来检查电容器是否损坏。检查时,首先将万用表选择旋钮扳到欧姆档R×1k或R×10k上,然后用两表笔交替接触电容器的两端。若仪表指针有一定的偏转,并很快回到起始位置,则说明电容器完好;若指针摆动后,不返回起始位置,则此时指针指示的电阻值即为该电容器的漏电电阻值;若指针偏转到零欧位置,则说明电容器内部短路;若指针根本不动,则可能是电容器内部断线或失效。

网友A:
电容器也是需要定期检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器也是需要定期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