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900GOT连接条形码阅读器时不能连续读入问题的处理

楼主(2013-06-12):
关于A900GOT连接条形码阅读器时不能连续读入问题的处理

当利用A900GOT自带的RS232口连接条形码阅读器时会出现只能读取一次数据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在读取完条形码以后需要将条形码输入信号和条形码输入完成信号进行复位,否则下一次将无法读取数据。
    如果是用GT Designer2中文版软件制作的画面,在工程工作区中 “公共设置/系统环境/系统信息”中设定系统信号1和系统信号2 如下:
    其中的读取软元件(系统信号1)为D10,写入软元件 (系统信号2)为D12。
可以使用下面的PLC程序(以Q系列PLC为例)来对条形码输入信号和条形码输入完成信号进行复位:

    其中 M106(D10的b6位)是条形码输入完成信号,M126(D12的b6位)是条形码输入信号。
    如果使用的是FX系列PLC,则只需将上面程序中的SM400换成M800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