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正反定位不准

楼主(2013-06-12):
有个机器需要伺服正反装控制,正转的时候定位准确,反转的时候定位不准确。还有plc外部脉冲控制伺服和伺服内部位置控制哪种好。

网友A:
是否是刹车时间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刹车时间的问题啊

 我是用Plc脉冲控制的。加减速时间都调整了。还是不起作用

网友B:
你是什么不准哦,是编码器反馈数据就有误差,还是实际实际测量误差哦

网友C:
查看反转时PLC给定伺服的脉冲数和伺服反馈脉冲数是否一致;检查机械是否存在机械间隙等;对于是外部脉冲还是内部寄存器脉冲模式,没有那种控制模式好与坏之分,要看你的系统适合哪一种,此外,内部寄存器脉冲模式由于在伺服内部,不会出现丢脉冲问题(只是个人看法,只供参考)。

网友D:
AB相都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反转时PLC给定伺服的脉冲数和伺服反馈脉冲数是否一...

 脉冲数检查了。没有丢。

网友E:
很有可能是机械传动结构的反向间隙,需要做反向间隙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有可能是机械传动结构的反向间隙,需要做反向间隙补偿

反向间隙补偿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