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故障请教

楼主(2013-06-12):
机器人Abb的操作工按了下急停按钮,突然报32699代码显示Device.net总线电源故障,提示查看维修手册,可是手册没有,为什么?如何处理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机器人报错以后设备把Device.net总线电源断了,导致总线检测异常所致。只要没有修改系统参数,直接把机器人断电再上电即可恢复

网友B:
32699 我明天回公司帮你查手册,

网友C:
    一般设备保护的急停都是断开控制 DC 电源,你检查是不是 Device.net总线电源关了,按下启动按钮可恢复启动电源控制

网友D:
重启一概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就是重启之后你把故障确认掉

网友E:
一般情况断电重启都能解决啊

网友F:
Device.net总线电源故障是由于你按了急停按钮后电源掉电造成通讯丢失了,所以报故障,查看有没有其它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把急停按钮旋出,启动电源后就OK了。一定要查看操作工为什么拍急停,查找好原因后再送电,切记!

网友G:
检查一下示教器,可能是示教器急停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