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有什么区别 ?

楼主(2013-06-12):
  一般以为变频是变频,伺服是伺服,可是在我自己工厂看到的 CT UNI 或 SP 的变频器也是叫伺服,所一直不知道它们有没有什么区别呀,都是控制精度很高的。

  看看上面和下面的控制有区别不?

 伺服与变频器的区别是什么 ?

网友A:
控制类似,电机可能有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制类似,电机可能有区别。

有时间仔细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类似,电机可能有区别。

  电机有区别 ?/ 我们用的 CT UNI 1405 也用的是 CT 的伺服电机呀 ?

网友C:
这个没研究过,不过感觉伺服的精度和功能要比变频器多。

通常精密度的电动设备控制叫伺服+伺服电机。

普通的电机调速和较大型的电机节能用变频+变频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研究过,不过感觉伺服的精度和功能要比变频器多。通...

网友E:
这些设备遇到的比较少,看起来都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很不错的,看起来;

网友F:
  功能都差不多,只是变频器有些可控是很简单的控制,而伺服的功能强大点吧?

网友G:
这能看出来?除非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