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S120 怎样实现全闭环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3-06-12):
s7-300,S120 怎样实现全闭环控制伺服电机?怎样配置达到高精度

网友A:
用,Profibus-dp, 或者 profinet 总线通讯,

S120 的优点就是总线型的 驱动器,西门子的总线主要这两种。

不知楼主说的高精度 是?   S120驱动器 编码器的参数是可选的,也可以另外配置,有很多接口的,例如 SSI, CAN 等等,

网友B:
首次接触伺服电机,机械传动后走的实际位置通过光栅尺检测,精度要求0.03.PLC控制端不需任何控制模块?需要编写运动控制程序?怎样写?

网友C:
其实未必非得要西门子才行!看你的具体需求,有很多欧系驱动都能在驱动级做到高精度位置全反馈(全闭环),克服机械末端传动产生的一些误差。但是强调一点是,全闭环程度越高,系统稳定性会变差,取决于你的传动链情况。。。。

网友C:
如我们公司在做的Parker伺服,Lenze伺服、Baumueller等。。相关项目应用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