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中的循环”

楼主(2013-06-13):
我想用实现两组输出循环中的小循环。I0.3和I0.4分别启动第一组输出和第二组输出。其一组为Q0.0和Q0.1,循环间隔2S,第二组为Q0.3和Q0.4,循环间隔也是2S,若第一组循环持续10S自动切换到第二组循环,第二组持续10S后切换至第一组,以此类推。

我吧第一组循环放到子程序1,第二组循环放到子程序2.主程序放两个子程序的循环。但是 结果不尽人意啊   求助大神!!!

主程序:

子程序1

子程序2

楼主:
刚没上传完,这是  子程序2里的Q0.4

网友A:
你说的不是 “循环中的循环”, “循环中的循环== 循环嵌套”, 如下:

FOR1

FOR2

NEXT2

NEXT1

你说的是分别轮流调用 2个子程序,

但有一个问题你必须要注意,就是在子程序中,你用了 T42,这种绝对地址,最好不要重复调用了,否则运行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是 “循环中的循环”, “循环中的循环== 循...

那我这个为嘛 运行不了啊   难道是 定时器的问题  ?

网友B:
楼主:按你的要求,编写如下程序,上机运行正确,供你参考:

主程序:

  SBR_1子程序:

   SBR_2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按你的要求,编写如下程序,上机运行正确,供你参考...

呵呵 王者之师  太感谢您了   谢谢   好人

网友C:
延时开关如果在不同场合重复调用,该时间开关将不会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延时开关如果在不同场合重复调用,该时间开关将不会生效。。。

呵呵是的 那个我 上传错了   定时器都是没有个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