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显示问题

楼主(2013-06-13):
我有个比较急的问题:我这里的锅炉补偿后的蒸汽流量数据成0了而且带?这是怎么回事现场过来的流量信号,温度信号,压力信号都没问题

网友:
你的补偿公式计算上一定有问题,比如分母为零或者开方时根号内数值为负值等,请检查一下并优化补偿公式算法。

楼主:
对:   你的补偿公式计算上一定有问题,比如分母为零或者开方时根... 内容的回复!

 我们用的是和利时的MACSI在打开底图里没找到此公式后来在控制算法里也没找到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找呀我是菜鸟

网友A:
你说的0  是流程图上面看到是0还是在组态里面看到补正后是0

有很多情况是我们的流程图在修改了组态没有做出对应的修改导致流程图看到是0

即是公式选错 只要有温度 压力都不会补正到0.

所以楼主可以多看看 如果可能把截图发出来 这样大家一定能帮到你的。

楼主:
我们这里没有修改过组态是在锅炉正常运行时补偿流量显示变0的我在组态里也没找到组态的公式当然了俺是自学菜鸟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