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速设定的问题

楼主(2013-06-13):
ABB-355系列变频器,想做一个恒速设定,用DI1,DI2,DI3做为三个速度输入,把参数1201设为12,可以通过DI1-3的组合等到四个频率速度输入,那么请问此时1001参数怎么设置,就是怎么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呢?

网友A(2014-11-16):
用DI1,DI2,DI3做为三个速度输入?楼主你很强大,貌似1001没有这样设置

网友A:
12组定义恒速的选取和取值,学习了,1001参数设置了,和12参数冲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