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电机选择。。

楼主(2013-06-13):
请求帮助,本人不太懂行,但因工作需要,现需要选择一个电机,要求:

1、自动送线机上使用,是用调速电机合适,还是自动用普通电机+调速器合适?

2、方法简单、成本低的方法。

3、线轴重量50KG,估计得多大功率的电机???

因本人确实不太懂,本人表述如有误请勿怪,请各位指导!!!

网友A:
1, 调速电机看你调速范围是多大, 可用普通电机+变频调速,但要注意电机的散热问题

2, 电机选多大, 看你现场的工作环境负载,还有动力损失,等

网友B:
要确定调速的范围是从多少转到多少转,再看电机

的调速范围是否能满足要求,否则就要加减速器

网友C(2015-05-12):
卷烟机械设备零配件优质优价供应:普陀机组烟草机械零配件、GD机组烟机备件、帕西姆机组卷烟设备零配件。              殷工:13305527381/QQ:171372319

板     15815078

缺包检测板     15815133

电机     15819021

电机     15819027

离合器     2510310001

离合器     4001061051

金拉线检测器     2529103023

电磁铁     2542301126

电磁铁     5816000022

电磁铁     5816000038

继电器     2530301020

继电器     2530301021

继电器     2530301025

调速器     2534902225

调速器     2534902226

静电消除器     2530501007

静电消除器     2530501008

静电消除器     2530501010/2530501016

光电开关     2529403001

光电放大器     2529403004

接近开关     2546806007

光电开关     2546808001

光电开关     2546809005

光电开关     2546809006

光电开关     2546809007

光电开关     2546809015

传感器     2547001005

传感器     2547001008

V/F转换器     15AD10A0000

V/F转换器     15AD10A0010

V/F转换器     15AD10A0020

F/V转换器     15AD11A0000

电压检测     15AD05A

电压检测     15AD05A1

电压检测     15AD05A2

板     15AD60A

延伸板     15AD34A2

单项整流器     15815152

三相整流器     15815163

整流器     15815164

24直流电源     15815166

主电源     2534907012

调速器电源     2534902240

驱动器接口板     2534902304

调速器接口板     2534902237

编码器     5837001005

编码器     5837001004

静电棒     4001077016

静电消除电极     4001077004

指示灯     2529103019

直流伺服拉带、烟库电机改造     15819021

直流伺服拉带、烟库电机改造     15819027

网友D(2017-05-03):
专业烟机配件

联系人:赵经理 手机:15803802257 QQ:381302493

CPU主板 15AD80G 进口
模拟板 15AD93G 进口/国产
编码板 15AD86G 进口/国产
输入板 15AD41G 进口
输入板 15AD81G 进口/国产
输出板 15AD42G 进口
输出板 15AD82G 进口/国产
步进电机控制板 15AD94G 国产
主机笼扩展板 15AD26A 国产
辅机笼扩展板 15AD28A 国产
总线扩展板 15AD27A20 国产
主机笼母板 15AD24A10 国产
辅机笼母板 15AD29A 国产
混合电路板 15AD02A 国产
缺包检测板 15815133 国产
网络卡 15AD84B0000 国产
静态RAM 15AD99C0030 国产
7V电源 2534907012 国产
24V电源 2534907016 国产
±24V电源 15815166 国产
24V电源 15815163 国产
70V电源 15815164 国产
120V电源 2534902240 国产
直流电机驱动 2534902225 国产
直流电机驱动 2534902226 国产
直流电机驱动 2534902227 国产
步进电机驱动 2534902532 国产
步进电机驱动 2534902536 国产
电压检测器 15AD05A 国产
电压检测器1 15AD05A1 国产
F/V转换器 15815072 国产
V/F转换器 15AD10A0000 国产
V/F转换器 15AD10A0010 国产
V/F转换器 15AD10A0020 国产
F/V转换器 15AD11A0000 国产
智能驱动器 2530301020 国产
智能驱动器 2530301021 国产
智能驱动器 2530301025 国产
ARCNET网卡 PCI-ARC 国产
GD汉化显示器 PRO-001 进口

特价现货库存:
接近开关 Ni4-M12-AN6X-H1141 3件 进口 图尔克
接近开关 Bi4-M12-AN6X-H1141 1件 进口 图尔克
接近开关 GH1-302QD 2件 国产
电缆插头 WAK3-2/P00 3件 进口 图尔克
电缆插头 WWAK3-4/P00 2件 进口 图尔克
光电开关 FS2-60P 2件 进口 KEYENCE
光电开关 E3S-LS10XE4 1件 进口 OMRON
光电开关 2529401017 1件 进口 OMRON
光电开关 E3Z-D81 1件 进口 OMRON
光电开关 BGS-S08CP 0543F 2件 进口 OPTEX
光电开关 WS-2D630 2件 进口 SICK
EAO灯 704.000.4 1件 进口 EAO
电磁阀 35A-ACA-DEAJ-1KD 1件 进口 M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