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模块、gsm短信模块

楼主(2013-06-13):
GPRS模块代替数传电台的可行性解决方案

一、   项目背景

用户的已有项目是通过RTU与数传电台结合的方式,完成远程数据采集及传输工作,现由于特殊需要和考虑到目前项目所存在的弊端,需要对已有项目进行改造,决定采用工业GPRS模块来代替数传电台,完成现有的项目功能。

二、   GPRS代替电台的可行性分析

GPRS特点

1、   普及性:GPRS是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的简称,它突破了GSM网只能提供电路交换的思维方式,只通过增加相应的功能实体和对现有的基站系统进行部分改造来实现分组交换,这种改造的投入相对来说并不大,但得到的用户数据速率却相当可观。由于GPRS网络现在已经极为普及,只要有手机信号的地方,都可以使用GPRS进行网络通讯,所以用GPRS来代替电台是完全可行的。

2、   廉价性:GPRS技术依据数据传输量来收费,而不是单纯的以联机时间计费(这和GSM是不同的)。根据地域不同,名地的GPRS服务商又不同程度推出GPRS流量包月服务,用户使用时费用更为廉价,用户可以节省大笔费用,例如:
一个RTU终端,每分钟向上位机传送字节为100Byte(而实际上每个RTU每次传送的数据大概5~20Byte),那么这五台RTU每月传送的流量为:
每月流量=100*24*60*30=4320000Byte/月(约4.12M)

三、   GPRS代替电台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1、问题:通讯方式不匹配

由于已有RTU和上位机软件都是基于串口通讯的,而GPRS是基于网络通讯,所以无论对于RTU和上位机来说都需要改动通讯方式,即需要对RTU和上位机软件进行修改。

2、解决方法:数据中转法。

·  RTU终端解决方案:

使用西安达泰电子有限责任公司的DTP_S09D模块,该模块可以进行透明数据传输,这样可以不用更改RTU自身的数据协议,只需要将远程接收服务器(简称:Socket服务器)网络工作参数保存到DTP_S09D模块中(达泰电子已提供设置软件),模块上电后自动与上位机进行网络连接,对于RTU自身来说,依然是原有的串口传输方式,而将网络传输部分交给DTP_S09D来完成的,DTP_S09D通过GPRS网络将数据发送给移动GPRS服务器,再经移动GPRS服务器通过Internet发送给Socket服务器。

·  上位机解决方案

上位机可以使用一台Socket服务器与原有的数据接收服务器协调工作的方式解决,Socket服务器运行GPRS数据收发软件(需要开发),该软件负责接收GPRS传输过来的数据并将原有的上位机发送给电台的数据发送给GPRS网络,这样原有的上位机软件不用做出任何更改。

四、   系统工作结构图

网友A:
这个还是转到无线通讯吧。

网友B:
专业供应中兴,华为,SIMCOM,SIEMENS的2G/3G/4G无线通信模块,渠道广,价格低,保证原厂原包装。QQ:2499293620 电话:13828431604  小尤

网友C:
飞宇信电子专业生产 433/470/GSM/GPRS/CDMA/WIFI/3G/2.4G/GPS/天线。内置天线吸盘天线.橡胶天线..IPEX.UFL 转接线 ,RF CABLE线 RG系列线材 TEL:13683276589  联系QQ:l321809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