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STL程序编辑莫名其妙错误

楼主(2013-06-13):
各位请教一个问题:
在程序编辑器里面(STL)
T  DB11.DBD14(有错误,显示红色)
如果改成:
OPN DB11
T DBD14
就没有错了,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A:
DB块必须先打开,然后才能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块必须先打开,然后才能使用的!

DB块中的位,字节,双字可以直接访问,也可以间接访问

直接访问:OPN    DB11

                    T           DBD14

间接访问:T          DB11.DBD14

网友A:
前提是要打开DB块,就如总开关你不打开,分开关打开也是白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要打开DB块,就如总开关你不打开,分开关打开也是...

 大哥,拜托你查下数据块中数据直接访问与间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