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变频节能、同步伺服节能、变量泵节能及异步伺服节能精髓认知

楼主(2013-06-13):
注塑机变频节能、同步伺服节能、变量泵节能及异步伺服节能精髓认知

广州能之原节能技术有限公司,专业注塑机节能改造,为你提供注塑机变频节能、同步伺服节能、变量泵节能及异步伺服节能精髓认知!

一、什么是异步伺服?

答:注塑机异步伺服就是采用矢量驱动器直接驱动异步电机,并且具有反馈功能的装置。异步伺服技术的特点是系统动态响应快、性价比高、安装简单、出现故障不影响注塑机生产及维护成本低等。

二、变频节能、同步伺服节能、变量泵节能及异步伺服节能的优缺点分析?

答:(一)变频节能的优缺点如下:

它的主要缺点有三条:

1、在节能状态时,注塑机生产效率会下降。

2、系统不稳定。

3、节电率偏低。

变频节能的优点有两条:

1、安装简单。

2、变频节电器出现故障时,不影响注塑机正常生产。

(二)同步伺服的优缺点如下:

它的主要优点有两条:

1、在节能状态时,注塑机生产效率略有上升。

2、节电率高。

同步伺服的缺点有三条:

1、价格高。

2、安装复杂。

3、同步伺服出现故障时,注塑机无法工作,需停机维修。

(三)变量泵的优缺点

变量泵的缺点:

1、节电率低。

2、噪音大。

3、寿命短。

4、后期维修成本高。

变量泵的优点:在节能型注塑机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

(四)异步伺服的优缺点:

异步伺服整合了变频节能和同步伺服节能技术,把它们的优点结合在一起,而克服了它们各自的缺点,是注塑机行业颠覆性革命性的技术。它的主要优点如下:

1、能够提升注塑机生产效率。

2、节电率高。

3、安装简单

4、异步伺服节电器出现故障,不影响注塑机产生。

5、后期维护成本低。

它的缺点是处于推广阶段,名气还不够大。

三、节电率是如何计算?

答:单位小时节电率市电(未装节电器)单位时间用电量-节电(加装节电器)单位时间用电量]÷市电单位时间用电量×100%单位产品节电率=市电(未装节电器)单位产品用电量-节电(加装节电器)单位产品用电量]÷市电单位产品用电量×100%

采用单位产品节电率比较准确。

四、异步伺服节能可达到的节电率?

答:节电率主要取决于模具工艺参数,模具工艺参数的速度值(0~99)和节能关系最大,速度值越小节电率越高。如果模具的速度值一般在0~30之间,节电率就能够达到70%左右;如果模具的射胶和熔胶速度值一般在90%以上,又没有净冷却时间(熔胶完成就开模),并且射胶和熔胶时间比较长,节电率只能够达到25%左右。

五、节能改造后是否会影响生产设备的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

答:不会影响生产设备的生产效率,也不会影响产品质量。原因:异步伺服是功率放大器,所以能够提升注塑机的生产效率。异步伺服对流量的调节更平滑,不会影响产品质量。

六、节能项目所使用的设备装置使用年限?

答:5年内不会大修;风扇的理论寿命是3年;滤波电容的理论寿命是3年;电路板上的电容理论寿命是7年;在充分保养的情况下,整机寿命可以达到10年以上。

七、安装时间为多少?安装是否会影响正常的生产运作?

答:单电机注塑机安装时间约2小时;安装时注塑机需停机。

八、如何提供后期维护?

答:保修期18个月,保修期外只收取人工费、差旅费及材料费。如果是租赁业务,保修期延至业务终止。

九、节能项目是否与供电部门利益有冲突?

答:不会。电力是稀缺资源,电力部门非常支持节能,譬如南方电网成立了节能服务公司,专门做EMC(分享电费模式)业务。

十、异步伺服节电器出现故障时,是否会影响到正常的生产?

答:不会。因为异步伺服节电器有节电及非节电转换开关,当其出现故障时,把开关转换到非节电状态,注塑机就可以继续生产了。和同步伺服相比,这也是异步伺服的一项主要优点。

十一、异步伺服节能技术是在注塑机工作时,哪步生产周期起作用的?如生产周期中无冷却过程,有否节电空间?

答:在每个动作都有节能空间,节能空间主要取决于模具工艺参数的速度值,速度值越小,节电率越高,速度值越大,节电率越低。重点关注熔胶和射胶速度值和时间,因为熔胶和射胶是耗电量最大的部分。无净冷却时间(熔胶完就开模),同样有节电空间。

十二、异步伺服节电技术的应用范围?

答:异步伺服节电技术主要用于注塑机、压铸机、鞋机、铝型材挤压机、冲床等液压机、空压机及其他需要精确控制的电机等节能项目。

十三、已做变频改造或是同步伺服技术改造的注塑机,是否可以使用异步伺服节能技术改造?

答:已做变频改造的,可以使用异步伺服节能技术替换实现更高的节电效果、提升生产效率、提高注塑机的稳定性。同步伺服节电效果不错,一般情况下不用异步伺服替换。

广州能之原提供注塑机节能改造,注塑机伺服改造,注塑机升级版4+1节能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