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2S伺服器P34参数

楼主(2013-06-13):
公司是生产光纤的,有一sfs500的伺服马达用在收线端,发现查看P34负载转动惯量比推算不稳定,有时会到50几,有时会很稳定,有时甚至会是0,其他机台是稳定在7左右,怎么回事呢?导致故障是收线前面的跳舞轮时不时的抖动,稳定时不抖动,参数不稳定时就抖动。之前我把参数NO.2调到了020* ,用手动设置负载转动惯量比,设定为8多(根据另一机台粗略推算得之),但故障还是没有解除,请问问题在哪里??

楼主:
至今未解决,挺着急!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真的很着急

楼主:
求关注,求回答,诚心的啊

网友A:
也许只是给定信号受到干扰而已!

网友B:
传动部分会不会有问题?传动间隙太大可能导致自动侦测的惯量不准

楼主:
我把负载卸掉,让电机空转,他的负载率还是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只是给定信号受到干扰而已!

 请问这个该怎么判断呢?因为我把连接负载的皮带卸掉后,伺服器显示的负载率还是会变,测量的电机电流也会变,感觉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动部分会不会有问题?传动间隙太大可能导致自动侦测的惯量不准

 我把连接负载的皮带卸掉后,伺服器显示的负载率还是会变,测量的电机电流也会变,感觉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