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断路器的分、合闸速度不符合要求怎么办?

楼主(2013-06-13):
      如果高压断路器的分、合闸速度不符合要求,应分析不同原因,对断路器加以调整。

(1)如果分、合闸速度同时减慢,其原因可能是运动部件装配不当或润滑不良,以致运动过程中出现卡阻现象。此时应重新装配或注入润滑油脂。

(2)如果合闸速度减慢或加快,应检查和调整分闸弹簧、触头压缩弹簧、合闸缓冲弹簧等。此外,合闸电压(或液压、气压及液、气流量)对合闸速度也有影响。在实际检修中,应区别情况,找出原则,进行调整。

(3)如果分闸速度减慢或加快,也应检查和调整分闸弹簧、触头压缩弹簧、合闸缓冲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