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105程序块的使用

楼主(2013-06-13):
FC105在单极性时

能不能将0-27648的整数值转换为-25.0-100.0的值

网友A:
单极性是指输入侧,并非输出侧,因此你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

网友B:
可以这样用,HI_LIM与LO_LIM只要是实数就可以。

单极性双极性只是指的输入值。

网友C:
楼上正解,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D:
其实就是一个比例关系;

应该是可以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E:
优秀回答在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