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4XP

楼主(2013-06-13):
CPU224XP,上电三个灯都不亮,24V辅助电源有输出,不知何故?大慨出在什么部位?是电源板,还是CPU板?

网友A:
三个灯都不亮,24V辅助电源有输出

220v不亮 24v还有输出?

楼主:
输入是DC24V的,是DC/DC/DC型的

网友B:
指示灯不亮,应该说明电源有问题,但是你那为什么还有输出。有点不符合逻辑;

网友C:
无聊炫耀帖。。。鉴定完毕

网友:
指示灯坏了吗?3个等同时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D:
你就当指示灯坏了  继续用好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