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哒哒哒响

楼主(2013-06-13):
设备采用的空开(400a)下面有一个主回路接触器,有块表可以手动调节输出,经可控硅到达负载变压器。当输出达到百分之50的时候。主回路接触器就开始哒哒哒的响,就像据木头似的,=测量线圈电压是230V 电压没问题,负载端的电流电压无变化。接触器响,变压器也很想,嗡嗡的很吓人。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有老师给分析下吗?

网友A:
是不是接触器小呀,换个大点的试试!

网友B:
以前见过接触器呜呜的声响的;

是质量问题;

网友C:
有可能是因为接触器触点脏了

网友D:
见过电容储能焊机只要一开,空开就会啪嗒响

网友E:
上图看看,电气原理图。。。。。。。。。控制电压跌落,控制源不稳定都是原因。

网友F:
电磁铁进污垢了

楼主:
接触器  触发板 和变压器 老师给看看能分析下嘛

楼主:
接触器说400A的 应该不会小吧  我想不应该是触电脏  因为在输出功率小于百分之45 就没事情的 大于50就开始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图看看,电气原理图。。。。。。。。。控制电压跌落,控...

 黄工有空过来给看下 我也是青岛的

网友G:
单独给接触器220V电压看看,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控制板的问题

网友H:
触点接合不好,或者是电磁铁接触面脏了

网友I:
  操作电源电压过低,电磁铁吸不住;磁系统装配不当使铁芯不能吸平;极面生锈或有异物掉入铁芯极面;触头弹簧压力过大;短路环断裂;线圈匝间短路等原因都有可能引起很大响声。

网友D:
见过电容储能焊机只要一开,空开就会啪嗒响,这是咋回事?

网友J:
如果是一直在正常使用发生的这样的事情,一般是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触不良造成的。换一副吧。

网友K:
控制电压被拉低,无法正常驱动接触器线圈,这个可能是根据“电容储能焊机只要一开,空开就会啪嗒响”分析,但愿对你有帮助!

网友L:
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正常,按理说不会哒哒响,是不是电源受干扰了呢?

网友M:
也许真是电压不足所致。

网友N:
操作电源电压过低,电磁铁吸不住;

控制回路用单独的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正常,按理说不会哒哒响,是不是电源受干...

 我也想这个有可能

也有可能欠压,难道是进线细了  进线我用的50的铜线

楼主(2015-08-13):
实际上是触发板有问题,换了一家的板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