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机界面,求各位师傅帮忙出个方案,我是新手,万分感谢!!

楼主(2013-06-13):
我在做一个电器柜,用台达PLC(DVP-60ES)控制电动机和电磁阀。柜里还有一台英威腾的变频器(MUDBUS RTU),一个岛电SRS13A温控表(MODBUS RTU/ASCII),一个成都正华的真空计(MODBUS ASCII),一个昆仑通态的7寸屏(7062KD,1RS232/1RS485)。现在想让各仪表数据显示在触摸屏上,PLC动作也要显示在屏上,可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好。屏的RS232和PLC连接,屏的RS485和其他仪表接在一起可以吗?直接接还是用485hub?需要协议转换器吗?

网友A:
可以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感谢一楼师傅,但是通信协议不同,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B:
采用485自由口协议了,只是编程麻烦点

楼主:
感谢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C:
首先把通讯做通,在考虑细节,定义数据寄存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