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的输出缺相故障检查

楼主(2013-06-13):
     昨天现场的高压变频器运行中突然跳停,现场检查发现报功率单元故障,然后复位后,送上高压电后,变频器自检正常,然后安排启动,启动一会就报输出缺相,开始以为这个缺相检测是从电流互感器取信号判断的,后细看说明书,发现是取自输出到电动机的输出端子上取信号的。该信号取后,经过电阻分压,然后送到一个控制板上,然后控制板上有 桥式整流后,又经转换,变成了一个0-10V的电压信号,送到S7200的EM231的输入端,然后有PLC来完成这个检测的,因程序未能获取、厂家也不提供,程序内部咋比较不清楚,但是应该是有个比较值的。现场拍照如下:

      经检查上述器件及其连接没发现问题后,开始怀疑去电动机的电缆及电动机有问题。安排测量电动机的绝缘,果真发现B相的绝缘很低,然后用我的钳形电流表测量,B对地居然是0欧姆。工作现场果断转移到电动机跟前,拆开一看电动机的接线盒,拆开B相,发现B相绕组对地还是为0,因是高压电动机--安排拆开后面的绕组的星型连接点的盒子,发现--毛病就是在这了,B相绕组已经完全脱开星型连接铜牌,并且翘起来碰到了盒子的外壳,所以B相对地为零。

网友A:
走走净出好东东,把PCB的背部也拍照出来吧。

网友B:
走走哥这个是不是由于接线不牢固发热烧断的?

网友B:
开始以为这个缺相检测是从电流互感器取信号判断的,后细看说明书,发现是取自输出到电动机的输出端子上取信号的。该信号取后,经过电阻分压,然后送到一个控制板上,然后控制板上有 桥式整流后,又经转换,变成了一个0-10V的电压信号

走走哥给解释一下

信号取自电动机输出,三根线,每相上一个,它取得应该是个电压信号,但是问题出在电动机的星点上,星点就算有一相脱开,电动机的输入电压三相是没问题的,它检测不到缺项啊???

如果电机B相绕组接地,B相电压才为零,才可以检测到缺相,要是脱开不接地岂不是检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走净出好东东,把PCB的背部也拍照出来吧。

      这个真有,呵呵,早上测量的时候是拆下来测量的,否则无法判断那桥式整流的二极管是否有损坏。测量结果真没有坏的,正向导通,万用表显示有56K(福禄克376测量的),反向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以为这个缺相检测是从电流互感器取信号判断的,后细看...

 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是不是断开会造成中性点漂移,然后电压就变化了。

网友C:
版主啊,这帖子该受精了。

网友D:
好贴必须顶起!!!学习了

网友E:
走走出品哥,必属精品。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走走出品哥,必属精品。学习了。

网友G:
高压电机还没有接触过,学习了

网友H:
这是哪家的高压变频器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好贴必须顶起!!!学习了

网友J:
看看吧,顺便过来看看

网友K:
还没有接触过高压这玩意,见识了,呵呵

网友L:
缺相或接地应该是电压检测回路的问题。电流互感器一般就A,C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缺相或接地应该是电压检测回路的问题。电流互感器一般就A...

 这个电流检测和电压检测是分开的。电压单独检测、电流单独检测的。

网友M(2015-01-22):
收益匪浅,    顶起

网友N:
这个真的是好东西哈,我还是比较喜欢这样帖子

网友O(2015-03-04):
学到东西了,谢谢走走哥

网友P:
抱着学习的态度进来看看。学习下

网友Q:
真实的故事。学习了。

网友R(2015-08-31):
本人刚入行,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