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串电阻起动问题,谢谢

楼主(2013-06-13):
电机功率2000KW AC690V  空载电流650A,现想空载起动,即断开负载只起动电机,用转子串电阻的方法起动,请问(1)起动柜中的主接触器应该选多大的,切换电阻用的接触器选多大的,空开应该选多大的?(2)如果配电源变压器,最小应该配多大容量的变压器(仅用于空载起动)? (3)电阻切除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最好分几极? 请各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转子串电阻启动电动机是有条件的,首先你的确认你的电动机是不是绕线式电动机,是才可以的。然后启动柜的主接触器--应该根据电动机的转子电流和转子电压来选择,这个在电动机铭牌上标有,启动瞬间就是转子电压和转子电流的最大值。所以你需要告诉电动机的详细参数才可以确定的。

楼主:
电机是绕线式电动机,只知道定子电流是1890A 电机额定电压是690V 电机功率是2000KW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是绕线式电动机,只知道定子电流是1890A 电机额...

 电动机铭牌上应该有转子电压和转子电流的,启动柜按这个来设计的。

网友B:
如果只用于空载启动,不运行任何负载,可选800KVA变压器直接启动,转子绕组短路,利用变压器的限流作用实现启动。

如果正常运行要选2500KVA变压器。

为什么不用频敏变阻器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用于空载启动,不运行任何负载,可选800KVA变...

 频敏电阻是个好方法。

网友D:
这个电机真大,我最多只做过85KW的绕线电机的转子串电阻启动

网友E:
别用电阻启动了。有成品的液阻启动柜,启动电流可以限制在1.5倍额定电流以内,启动完毕短接转子回路,维护也少。

网友F:
      容量这么大的电动机,选用低压电机是不合理的:电机系统的运行效率低(线路损耗和电机损耗大)低压电缆一次投入大、运行可靠性低(大载流量电缆导电连接系统容易过热)除非你是特种工况(如船用、钻井平台等)。。。

 1)建议改为10KV高压电动机;

 2)空载启动就可直接选用鼠笼电机,毕竟绕线转子电机滑环部分需要定期维护,防护性能又不好,电机成本比鼠笼式高一大截。

 3)启动方式可以选用固态、磁控或液阻软启动,依据你的试用工况和环境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