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定位问题

楼主(2013-06-13):
伺服电机带1:32减速机带蜗轮蜗杆然后带轮子 轮子上下行程为20MM   假如让轮子走了10MM  下次运行设备的时候怎么能知道轮子在几MM 米的位置上呢

网友A:
你在plc的寄存器里存发了10MM用的脉冲数,你要是不明白,电话:189三二七五6464

网友B:
用ABS控制即使掉电都能记住位置

网友C:
从伺服位置控制角度,如果知道电机转子位置以及所走圈数,即可对应负载末端位置;所以如果你选择了增量型反馈的电机,如果要达到你的目的,需要在上位实现对应的计数功能。但是这样做不是最佳做法;取决于驱动功能决定你能否做准确!简单的实现办法是电机带多圈绝对值反馈,国产一些伺服都有此选配,如迈信伺服,增加的成本不多,又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D:
你有空到我这, 我在石岩开培训班的,可以当面给你讲解一下

网友E:
从伺服的角度来说,你可以用我司的17位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伺服电机。

另外看PLC是否有掉电记忆功能,但从原来上讲没多圈绝对值准.

网友F:
您好,想知道上次走在什么位置 ,你可以读取伺服马达的A/B相,后者采用绝对式的马达读取当前位置,

深圳市宇鑫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主营销售,伺服控制,伺服马达,竭尽所能帮你解决现存困扰的问题.

电话:13612994306  黄健

座机:0755-33983210-8004

网友G(2013-08-14):
plc有记忆的吗。你都知道他走了10mm了。那就记住:走了10mm,现在应该在10mm那个位置了。明天通电仍然记住,10mm。有问题吗?

网友H(2014-04-12):
请加群:3634973,专业的变频、伺服及运动控制工程师为你解答

网友I:
你要断电后记录位置参数?可选用带绝对式编码器的伺服

本人从事国产伺服/运动控制推广的,还望各位多多关照,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网友J:
带绝对值的编码器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