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TP460L下载文本后不显示。

楼主(2013-06-13):
信捷TP460L下载完成后不显示文本。然后触摸屏也显示白屏。文本也丢失。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有以下原因,请注意检查:

1.触摸屏没有和PLC通讯,下载完程序触摸屏会显示白屏,与PLC通讯上就正常了;

2.查看触摸屏启动画面是否是没有程序的画面或者使用“文件”-“系统设置”-交互控制画面-寄存器指定的画面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