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的填料密封

楼主(2013-06-13):
  水泵填料函又叫盘根,安装在泵轴穿出泵壳的地方。填料起密封作用,防止水漏出泵外和空气进入泵内。填料一般为油绳和石棉绳,用压盖压紧,填料中间安装水封环,通过水封冷却管,将泵壳内的压力水均匀分布在填料上,起到冷却润滑填料和泵轴的作用。填料的松紧程度一般以间断滴水但不漏气为准。
  水泵填料函又名填料箱。机器的转动轴或往返运动的圆杆穿过机器的固定部分所装设的密封装置,水泵填料函可以防止气体、液体物料等漏出。填料有纤维织物、橡胶、工程塑料和金属材料等。水泵填料函主要由填料,水封环,填料筒,填料压盖,水封管组成。水泵填料函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封闭泵壳与泵轴之间的空隙,水泵填料函主要是不让泵内的水流流到外面来也不让外面的空气进入到泵内。始终保持水泵内的真空!当泵轴与填料摩擦产生热量就要靠水封管住水到水封圈内使填料冷却!保持水泵的正常运行。所以在水泵的运行巡回检查过程中对水泵填料函的检查是特别要注意!在运行600个小时左右就要对填料进行更换。

网友A:
据说机械密封是可以替代这个玩意的,或者是盘根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