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在制冷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13-06-13):
施耐德变频器在中央空调系统中的应用

  1,中央空调系统有几大部分组成:

  (1)制冷机:俗称制冷源,提供冷热交换的冷量。

  (2)冷冻循环系统:由冷冻泵和冷冻循环水管组成,冷冻泵用于把从制冷机提供的冷冻水通过冷冻泵使之循环到冷冻水管中,通过分布在每个房间的冷热交换系统,带走房间热量,然后回到制冷机的回水口中。

  (3)冷却循环系统:有冷却泵和冷却循环水管及冷却塔组成,冷却泵用于把制冷机产生的冷热交换产生的热量带走到冷却塔,冷却塔通过风机使冷却水与大气交换,降低冷却水温度,然后送回到制冷机。

  (4)冷却风机:为室内安装于所有需要降温的房间内,用于将由冷冻水冷却了的冷空气吹入房间,加速房间内的热交换。

  2,循环系统的特点:

  再循环系统中,所有的水并不消耗,基本就是从泵的出水又回流到入水口,并且回水本身也有一定的动能和位能反馈到出水口。

  3,施耐德变频器在循环系统的应用

  中央空调系统外部交换循环系统,循环水系统的回水与进水温度之差,反映需要进行热交换的热量。这样就可以根据回水与进水的温度差来控制循环水的流动速度,就可以控制进行热交换的速度。

  (1)冷冻循环系统控制

  冷冻机的出水温度一般比较稳定,这样就可以采用回水温度来控制冷冻循环泵的运行转速,回水温度高表上室内温度高,那么就加速水流的流速来快速降低回水温度。反之则降低水流速度。

  (2)冷却循环系统控制

  冷却循环水的温度是通过冷却塔降温,故与环境温度有关,故需要采用回水与进水温度差值来控制水流。如果差值增大,则表明循环需要加强水流,这样就需要增大冷却泵与冷却塔的运行频率或者增加设备使其快速降低水温。根据以上说明可以看出,可以在循环系统和冷却塔风机方面增加变频调速装置,这样可以有效的在保证系统达到要求的同时,达到系统节能的目的。变频调速装置选用施耐德品牌ATV61,该产品应用类型主要就是适合在风机泵类负载,是施耐德专门为此类负载所开发的设备。

  4,变频系统控制方案

  (1)冷冻泵和冷却泵采用全变频控制,每个水泵采用变频调速装置ATV61,采用互为备用的方式,有一台运行全速后,自动启动第二台水泵。

  (2)采用一台变频控制方式,冷冻泵,冷却泵各安装一台变频器ATV61,控制方式为:首先用ATV61启动一台水泵,如果此时变频器达到50Hz 后,然后转为工频启动,再用变频启动另外一台水泵。依次类推。反之当变频ATV61频率下降到低限频率后,就停止工频运行水泵。这样能保证在运行中可以轮询水泵,使其各个水泵能轮休,运行时间均匀。

  (3)冷却塔风机的变频控制,冷却塔风机是根据环境温度的变化和冷却水温差变化自动运行,实行变频调速控制,如环境温度和冷却温差大,就提高冷却塔风机的运行频率或增加风机运行数量,使其快速达到工艺要求。

  5,总结

  通过此控制方案可以有效地解决资源浪费,实现节能的目的。节能效果显著,节能成功。

网友A:
空调系统这玩意应该用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