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维护高压断路器的电磁操作机构?

楼主(2013-06-13):
    高压断路器电磁操作机构的维护,主要是定期检查以下各项,并根据检查结果作相应处理:

(1)操作机构各传动部分的轴销是否锈蚀,运动是否灵活。如果轴销锈蚀,应予以更换;如果运动不灵活,则应进行调整。

(2)在操作机构的传动部分上定期加润滑油,并对注油孔也定期加油。

(3)各紧固件是否松动。如果松动,应予以紧固。

(4)各开口销是否切断。如果切断,应予以更换。

(5)辅助触头接触是否良好,切换是否正确无误。如果接触不良或切换不正确,应进行清理和调整。

(6)分、合闸线圈的绝缘是否受潮。如果受潮,应予以烘干或重新进行绝缘处理。

(7)定位止钉位置有无变化。若有变化,应进行调整。

(8)每次检修完毕,在电力操作前,应对控制线路的各个环节进行检查。操作时,先在80%额定电压下操作三次,然后在额定电压下操作五次,最后在110%额定电压下操作三次(在线圈两端测量电压值),以检验操作机构在不同电压下的动作情况。

网友A:
后面那条--还真没咋注意哦,80%--一般是做预防性试验的时候才那样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