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帮忙解惑

楼主(2013-06-13):
松下FP2-Y16T   是npn型  接的变频器   变频器的一个端子接y0 另一个接的是0v还是24v  接0v会怎么样  接24v会怎么样     刚接触松下不久    望好心人解惑

网友A:
24V   接线方式看手册

网友B:
NPN型应该是接0V的,接错也没有关系,最多没有动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   接线方式看手册

说明书是24v   但是不明白啊    和变频器控制端子相连,接0v会怎么样     我们公司就是这么连的  肯定不会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24V   接线方式...

 我也搞晕了好久的   NPN的公共端是0V   你接线(比如中继或接到其他PLC输入上的公共端就是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