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反并联晶闸管模块阻容吸收

楼主(2013-06-13):
各位大侠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向大家求助,关于三相晶闸管调压电路,双反并联晶闸管模块阻容吸收的参数选泽?

现在选用250A/1400V晶闸管模块,阻容:电容EACO 0.47uf/850V、电阻25欧/25W,示波器观测输出电压尖峰较大,

然后将0.47电容改为2uf,电阻不变,效果不明显;

今天将电阻改为10欧,电容0.47,但是效果依旧,请问大家对于反并联晶闸管木块阻容吸收应该怎么选?有何依据?吸收到什么程度算是可以了?

网友A:
电容电阻组成的RC--等于时间常数,

RC的时间常数一般情况下取1~10毫秒。

网友B:
尖峰完全吸收不可能,也没必要,只要吸收尖峰在SCR击穿电压以下就行了。尖峰吸收太低,电阻消耗的功率大,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