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里有位师傅求助遥控三相水泵启停

楼主(2013-06-13):
先上图吧

群里师傅画的。

看了师傅的意思是,需要用一个遥控器控制水泵启动和停止,

水井深大概500M,要求低成本。

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A:
话说信捷PLC加个G-BOX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了。。。手机发一个指令给PLC。。。SET Y0接触器吸合。。。水泵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信捷PLC加个G-BOX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了。。。...

用PLC成本太高了。

网友B:
上淘宝呀,遥控电动门控制板多得是,几十元搞定。

网友C:
钥匙扣式的遥控开关,一套10元左右,有单按钮的、2按钮的,能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D:
遥控式的东东没见识过,不过知道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钥匙扣式的遥控开关,一套10元左右,有单按钮的、2按钮...

网友F:
买个遥控开关就行,有加密与不加密的,你要是长期给电,建议你用加密的,用单触点的就行,现在一个大概40元左右,你在加上断路器与接触器也就200元以下,还实用,遥控也用加长距离的,我用过最长的理论上是1000米,不过没在那么长的距离试验过,要想安全就再加个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淘宝呀,遥控电动门控制板多得是,几十元搞定。

网友G:
用水泵遥控器,价格不高,100元以内。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买个遥控开关就行,有加密与不加密的,你要是长期给电,建...

 回答的很祥细了  ,摇控开关有的是用的常闭点,建议选常开点的,断电后不会自动重启

网友I:
去电子市场买个遥控器,最大有1000米的距离,老板会给你配好的(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

只需接入接收器的电源和输出信号线就可以了,老板还会教你怎么接线呢。

网友J:
是不是一个遥控器控制一台水泵?还是一个遥控器控制多台水泵?

如果是一对一控制,直接用433M的无线模块做通信再加上个控制板控制电机就行。

如果是一对多控制,那就要做一个专用的无线编码的遥控器,也可以用433M无线控制方式..

我的QQ :469875507  钟先生   欢迎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