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器导致跳闸!急!!

楼主(2013-06-13):
我们厂有一个JD1A-40电磁调速器现在把调速器开关打到NO,还没调速。电源总闸就跳了 。用万用表测测速发电机线圈,三相电阻都在73兆,离合器励磁绕组电阻在十几兆。好像都没烧啊。、线路也检查了,其他正常,就开电磁调速器就跳闸啦!急,谢谢大侠帮忙。

网友A:
调速控制器本身的可控硅是不是有问题了呢?线圈没问题不代表控制器本身出问题,或者是线路有接地的地方。

网友B:
电磁调速器线路板上顶下坏了,一个可控硅,一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C:
用代换法找出问题,祝你成功

网友D:
“离合器励磁绕组电阻在十几兆”--这个应该不对。其组织应该几十欧姆到几百欧姆,对地绝缘要在0.5兆欧以上。

故障处理方法参照如下:

网友D:
你出现的情况可能是励磁线圈烧了。

网友D:
        附上:控制器原理图:

网友E:
把3,4号接线卸掉,不闸了就是励磁线圈短路了,还跳闸就是调速器坏了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F:
据说JD1A-40电磁调速器很便宜的说。。。我上次帮一个厂换过。。。。问那老板他说100来块钱一个。。。实在修不好就换一个新的试试

网友G:
电磁调速早就落伍了(电磁调速电机比常规电机贵很多,体积也大了很多,同时功率因数也很低),还是换用常规电机变频调速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