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0西门子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3-06-14):
两台S120西门子变频器各驱动一台六级电机,转速是995转,是PROFIBUS DP通讯,在开车加速到正常速度的时候,有时会发生一台电机电流偏大,停车后,再启动,电流又正常了,偶尔会发生这种情况。有几个师傅说是干扰造成的,让用金属软件把通讯电缆包裹上。请教各位师傅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说的不是很清楚哦.....................

网友B:
负载大吗??

网友C:
在开车加速到正常速度的时候,有时会发生一台电机电流偏大,停车后,再启动,电流又正常了

楼主描述得很模糊,貌似你连问题都没发现完全,看来发现问题是关键?????

网友D(2014-03-15):
两个电机同时启动么?是不是用的同一个减速机?两个电机的负载一样么?

网友E(2014-07-24):
一般变频器很少受干扰,一般会干扰别的设备,估计是机械问题,可能哪台电机卡了~最好截个图,如果是周期性出现故障,很可能就是机械部分的原因。。

网友F:
要套管,那应该是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