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 400系列模块未用通道处理方法

楼主(2013-06-14):
s7 400系列各模块未用通道怎么处理?求高手相助!!!

网友A:
在Step7中将不用的通道禁用就可以,这样可以减少I/O的扫描时间。

网友B:
模拟量输入:电压型短接接地,

电流型 是否应该并电阻,负端接地

网友C:
全国范围内回收西门子PLC模块.S7300/400系列
QQ2423474827
电话15871743940  王工
欢迎你的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