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trol builder出现错误报警

楼主(2013-06-14):
为什么会出现 unexpected internal c-tree(R) error #215 (uerr -cod=0) 错误

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出现在虚拟机中吧

现场实际的系统中一般不会出的。

解决办法:一般都是挺了服务重新启动服务,或者注销系统后重新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