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变频分辨率?

楼主(2013-06-14):
什么是变频分辨率?

对于数字控制的变频器,即使频率指令为模拟信号,输出频率也是有级给定。这个级差的最小单位就称为
变频分辨率。变频分辨率通常取值为0.015~0.5Hz。例如:分辨率为0.5Hz,那么23Hz的上面可变为23.5、
24.0 Hz,因此电机的动作也是有级的跟随。这样对于像连续卷取控制的用途就造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分辨率为0.015Hz左右,对于4级电机1个级差为1r/min 以下,也可充分适应。另外,有的机种给
定分辨率与输出分辨率不相同。

网友A:
变频器的分辨率和什么有关系??????????

网友B:
应该和内部的AD转换芯片的位数有关

网友C:
 请问0.015hz丢1转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D(2013-07-15):
分辨率与IGBT的触发频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