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传感器可以用于位移测量吗?

楼主(2013-06-14):
电容传感器可以用于位移测量吗?

网友A:
有很多传感器采用电容原理,电容式位移传感器即是其中一种。

网友B:
当然可以,有电阻、电容都可以的

网友C:
    用电测法测量非电学量时,首先必须将被测的非电学量转换为电学量而后输入之。通常非电学量变换成电学量的元件称为变换器;根据不同非电学量的特点设计成的有关转换装置称为传感器,而被测的力学量(如位移、力、速度等)转换成电容变化的传感器称为电容传感器。所以答案是肯定的,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