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有没这样的断路器

楼主(2013-06-14):
有没哪种小型断路器,只过几十安电流,可以接入个开关量信号,当这个开关量有信号时可以直接分闸。

网友A:
断路器加个分励脱扣附件就能实现分闸。

网友B:
有这样的断路器,选择带失压保护的断路器即可。

网友C:
 电流继电器保护装置. 带上触头

楼主:
例如施耐德的有哪些型号的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如施耐德的有哪些型号的可以?

 施耐德C65断路器外加MX或者MX+OF分励脱扣单元。

楼主:
查到了,谢谢,还以为塑壳的才有这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