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发电机组中性点接地问题

楼主(2013-06-14):
我单位有10.5KV高压发电机组4台并联运行,中性点接地电阻柜是PLC控制的,只能一台机组的中性点接地,请问为什么只能一台机组的中性点接地,可以多台同时接地吗?如果不是PLC控制,在机组并联或退出时可以手动切换中性点接地机组吗,怎样实现呢?我没做过高压的,请指教,还有在设计电阻柜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呢?多谢

网友A:
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发现故障并排除故障点的一种做法。你可以参阅一下相关并联发电机定子接地保护的资料论文等。

网友A:
在设计电阻柜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对于这个问题,请注意高压的安全净距和散热要求。

一般这类都属于非标柜,如果并柜的话,外形尽量设计成标准柜的尺寸和对接接口。内部结构可以按需设计。

由于是高压柜,当然最基本的五防措施还是应该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