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lance V8.1安装中的问题

楼主(2013-06-14):
电脑重做系统后freelance v8.1就安装不上了怎么解决 ?  系统是GHOST XP  SP3版  以前安装都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以前的系统也是ghost的吗

ghost系统安装自动化软件一般都有问题,是因为优化严重,关闭了很多必须的服务。

建议看提示,开启服务。

或用安装版系统。

网友B:
有时候却组建 所有还是仔细看看 freelance安装指南。

网友C(2017-05-23):
请问有ABB Freelance 800F V8.1软件安装包吗?麻烦发我邮箱一份或者百度云都行。5946508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