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与modbus总线

楼主(2013-06-14):
看了can总线的资料,不知道can总线是不是一种协议,can的传输介质是不是就是rs485,物理接口是不是就是485接口,还有rj45能不能行?很搞不明白。还有can总线方式与modbus有什么优劣?modbus的物理传输介质是不是也是rs485?请大神详细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can总线,物理硬件的确就是485没错,但是CAN有自己的传输协议,说白了就是数据的传输格式、每次通信数据刷新帧数、通信内存区段等都有自己规定的格式(这一点就是CC-LINK、Profi Bus、Device Net 等等总线基本都是基于硬件485,再附加相应的通信协议规定就是相应总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n总线,物理硬件的确就是485没错,但是CAN有自...

 楼上说的对,

补充一点, CAN 总线 在RS485 硬件基础上增加了 专用 CAN 控制芯片,也就是支持CAN总线协议的设备,都有 CAN 接口控制器, 硬件实现的协议, CAN 总线 是 节点之间的通讯,类似于 多住站,没有主从站 的概念,

Profibus-DP.  Modbus ,  都是主,从站的通讯模式。

CAN 总线最先是用在 汽车行业,  CAN 协议 比modbus, 效率高,速率 100K~1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乖乖小笨熊  can总线,物理硬件的确...

 谢谢两位大神指点!

网友C(2013-10-09):
两种不同的通信协议而已,CAN数据由硬件自动纠错并重传,Modbus需应用程序校准。

网友C:
这个产品缺少保护电路,接到电源容易烧坏。上海派恩有售。

网友D:
深圳市易控达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国内最齐全的现场总线光纤中继器和隔离中继器生产厂家,总线系列包括:Profibus、PPI、MPI、Modbus、CAN 、CANOpen、DeviceNet、 ControlNet、S908 RIO、Moubus Plus(MB+)、GE Genius、Memobus、Interbus、DH/DH+、Lonworks、RS232/485/422/USB等,可以完全取代西门子、施耐德、三菱、菲尼克斯、莫迪康、罗克韦尔、赫斯曼、ABB等国外品牌同类产品;国内首家推出工业级高精度电流量信号、电压量信号、开关量信号、脉冲量信号转光纤远距离通讯模块,可以取代现场总线的远程I/O分站;非网管型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网管型工业交换机、光纤收发器和串口服务器为客户构建完整的以太网通讯网络。

http://www.yikongda.com

qq:2041598879

电话:0755-82842038

网友E:
CAN总线的物理接口不是RS485,区别非常大,特别是发起通讯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CAN的通讯效率非常高的原因。可以详细的看CAN的技术文档。

网友(2015-02-04):
can总线与485可差大了

网友F:
    CAN控制器工作于多主方式,网络中的各节点都可根据总线访问优先权,采用无损结构的逐位仲裁方式竞争向总线发送数据,且CAN协议废除了站地址编码,而代之以对通信数据进行编码,这可使不同的节点同时接收到相同的数据,这些特点使得CAN总线构成的网络各节点之间的数据通信实时性强,并且容易构成冗余结构,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系统的灵活性。

    而利用RS-485只能构成主从式结构系统,通信方式也只能以主站轮询的方式进行,系统的实时性、可靠性较差。

网友G(2015-03-13):
两种不同的协议,通信的介质可能都是RS485总线,同轴电缆等等,在传输过程中进行编码的方式不同,所以要进行区分!!!

网友H(2015-10-24):
引用 网友G:
两种不同的协议,通信的介质可能都是RS485总线,同轴...

——————————————

是的,CAN总线甚至还可以走光纤呢!

网友I(2016-03-31):
在物理层,can和485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H:
深圳矩形科技生产的N80系列小型PLC控制器,支持CAN总线自由协议,如J1939协议,充电桩与BMS通讯的GBT 27930协议,或者CANopen协议的主站、从站,可以跟编码器、伺服、变频器等设备连接。
梯形图编程也比较简单,如图所示:

网友J(2019-01-26):
引用 网友H:
深圳矩形科技生产的N80系列小型PLC控制器,支持CA...

源牌你还在啊?

网友K:
很不错的资料,感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