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补偿 请高手们讲解下(新手初学)

楼主(2013-06-14):
谐波补偿装置中,怎么知道需要5,7,11次滤波,还有工作容量怎么确定的??小弟一头雾水,请高手师父们耐心的讲解下,还有怎么选择电容和电抗器?懂的,都说两句,先谢谢各位师父了

网友A:
看看相关的教材吧,里边有详细的叙述。

网友B:
  一般是根据测试的数据来计算的。电容是按平均有功功率来选择。

网友C:
1、谐波含量、谐波次数跟负载有关系,比如6脉冲整流设备的谐波以5、7为多,其他谐波次数很少,而12脉冲整流设备产生的11、13次谐波较多。多总结些负载就基本能估计谐波次数和含量,如果想了解具体的谐波含量和次数,就需要借助谐波分析仪了。

2、电容电抗的选择就需要根据变压器的大小型号、以及谐波次数含量和具体负载来选择了。这个就比较复杂了,甚至可以作为一门课程来学习。楼主可以找些资料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谐波含量、谐波次数跟负载有关系,比如6脉冲整流设备...

非常感谢,我在找找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根据测试的数据来计算的。电容是按平均有功功率...

怎么选择?大哥能不能详细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