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水压给定如何设置

楼主(2013-06-14):
德力西cdi9100-55变频器,用在井水恒压供水系统,电机45千瓦,远传压力表1.6mp,压力保持在0.3mp,请问参数如何设定?如何计算给定压力?

网友A:
设定值一般单位是百分比,比如0.3MPa的话,换算成百分比是:

0.3/1.6=18.7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定值一般单位是百分比,比如0.3MPa的话,换算成百...

 德力西变频器

?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定值一般单位是百分比,...

   手调节频率30至40之间,已经连续工作22个月,没有出现任何故障。

网友C:
制作过柜子,没有现场调过参数

网友D:
1楼正解。

压力设定计算要根据反馈的远传压力表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