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指令回零问题

楼主(2013-06-14):
大家好:

      我用GALIL运动控制卡控制科尔摩根伺服电机,光栅用的是renishaw的,当我用FI指令寻找标志脉冲时,回到的始终是开机时位置,也就是说零位就是每次开机的位置,因而不固定。我不知道哪出问题了,光栅不是应该在每转的固定位置产生一个零位脉冲吗?FI应该是捕捉这个脉冲吧?因而不论初始位置在哪零位都是固定的吧?

     菜鸟在此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您具体是怎么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具体是怎么找的?

    每次开机后,运行JG10000;FIX;BGX。这时它不动,然后让他走一段,离开那个位置再寻零就回到了开机位置。也就是说每次开机就是零位,没有绝对的零位。这就没有了一个固定参考点,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寻零应该是到一个固定点吗?   谢谢刘工指教

网友A:
您描述的这个现象是不太正常的。

“然后让他走一段,离开那个位置再寻零就回到了开机位置”

让他往前走,再开始向前的回零动作,会一直走到限位的位置么?

您用的光栅,是外接零位信号的么?

楼主:
我没用限位,开始向前的回零动作他会回到开机时的位置。零位信号不是光栅的Z相脉冲么?电机转一圈Z相产生一个脉冲,这个脉冲产生的位置是固定的吗?FI指令是检测这个Z相脉冲吗?  很多不明白的。麻烦刘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描述的这个现象是不太正常的。 “然后让他走一段,离开...

 我没用限位,开始向前的回零动作他会回到开机时的位置。零位信号不是光栅的Z相脉冲么?电机转一圈Z相产生一个脉冲,这个脉冲产生的位置是固定的吗?FI指令是检测这个Z相脉冲吗?  很多不明白的。麻烦刘工了,谢谢!

网友A:
"零位信号不是光栅的Z相脉冲么?"

看您连在控制卡主编码器接口上的是电机编码器信号还是光栅尺信号。

“电机转一圈Z相产生一个脉冲,这个脉冲产生的位置是固定的吗?”

一般来说应该一圈一个,但偶尔有特殊情况。有些特别规格的圆光栅一圈可以产生多个Z脉冲。脉冲的位置应该是固定的,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规格的编码器或圆光栅上Z脉冲位置是随机的。不过,有一种情况,就是编码器信号线有严重干扰时,会在不确定的位置收到不确定个数的Z脉冲。

"FI指令是检测这个Z相脉冲吗?"

FI指令是寻找连接到主编码器接口上的Z相脉冲信号,并停在那里,以其坐标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位信号不是光栅的Z相脉冲么?"看您连在控制卡主编码...

     开机位置会初始化为零,当我使用FI指令寻找标志脉冲时,始终停在开机位置。如果是干扰的话他也会产生Z相脉冲也不应该是停在开机位置吧?这时停在开机位置可能是因为没有检测Z相脉冲吗?如果不是,那FI指令是根据什么条件停在开机位置呢?  问题比较多,麻烦刘工了,谢谢!

网友A:
“ 开机位置会初始化为零,当我使用FI指令寻找标志脉冲时,始终停在开机位置。”

这是个不正常的现象,产生的原因现在我也还清楚。

“如果是干扰的话他也会产生Z相脉冲也不应该是停在开机位置吧?”

不太可能,如果是干扰,应该是停在随机的位置上,如果干扰严重,在任何位置使用FI指令都是不东(直接收到干扰脉冲,就算找到了)。

“这时停在开机位置可能是因为没有检测Z相脉冲吗?”

不应该,应该是继续找,知道找到,或是碰到限位信号。

“FI指令是根据什么条件停在开机位置呢?”

不知道。就一般正常的逻辑,解释不了您提出的现象了。只能找一找不正常的地方了。

下面几个问题,希望您能确认清楚:

1、驱动器、电机的具体型号

2、光栅尺的具体型号

3、控制卡的型号和固件版本

4、接到主编码器接口的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