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如何实现PID控制

楼主(2013-06-14):
我使用的是S7 400H。现在有一个电动调节阀,需要根据温度自动调节阀门开度,也就是实现PID控制。不知道哪位大神能帮帮忙,程序中需要哪些模块,怎么设置参数,怎么调。

网友A:
我用的是FB41,在OB35中调用。

温度控制调节阀,由于温度滞后原因,参数需要根据实际工况细微调节,直到满足工况要求。

下图是前段时间刚调试完的一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FB41,在OB35中调用。温度控制调节阀,由...

 你好,能给我介绍一下图中数据的意思吗?数据又是在哪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