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跟温度变送器接线

楼主(2013-06-14):
各位大虾,小弟新手,想用温度变送器向PLC发送数据并进行进一步的操作,想问一下S7200CPU224跟温度变送器具体怎么接线啊?

变送器是4-20mA的信号,上面有+,-两个端子。是不是正极就直接接PLC的24V电源M啊,然后负极就接L+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你好,大哥,请问西门子200CPU224要接模拟量输入的话,是不是必须要通过模拟量输入模块啊?我现在就只有PLC啊,没有模块啊,该怎么做呢?

网友B:
二线制的一根接电源DC24V,另一根直接作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