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与西门子怎么通信

楼主(2013-06-14):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TPC7062ks,软件用的是MCGS 6.8嵌入版。西门子CPU226的PLC主机,软件V4.0 STEP 7 MicroWIN SP6, 怎么通信?两个问题:

1,通信硬件连接

2、协议怎么设置

请高手详细赐教,不胜感激!有资料可以发我邮箱:305719271@qq.com

网友A:
1,通讯硬件连接就是看 TPC 内的那张纸就有连接线说明,有 与 200 系列的对接线,一对一的接线

2,协议 你就在 MCGS 嵌入版 内的驱动选 SIEMENS  200 系列 PLC 就行

楼主:
还没解决问题,急啊,请各位指教!

楼主:
9针的DB口,我把第3脚,第8脚两个对应连起来了,但还是不知道怎么搞,这个硬件这样连可以吗?另外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B:
是用PPI通讯吗?建议去昆仑官网下载初级教程学习下,里面有专门讲怎么跟西门子200怎么通讯的。

网友C:
485正负对应接上就行了

QQ 38031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