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天平的正确使用方法

楼主(2013-06-14):
分析天平是比台秤等更精准的实验室使用的称重工具,为了保证化验中的定量分析数值准确,分析天平精度为万分之一克,即0.1毫克

所以保障分析天平的正确使用极为重要~那么如果在使用分析天平的过程中遇到故障,该怎么办呢?上海攸茜实业有限公司为您提供几个排除分析天平故障的小建议

1、光学系统的调节

(1)灯泡忽明忽暗的原因。①电源电压不足;②灯泡所需电压和变压器输出电压不相符。

(2)长明灯的原因。所谓长明灯就是开启天平或关闭天平时,灯泡始终明亮。主要是两片电源接触片贴在一起的缘故。调修方法,可用手将贴在一起的电源接触片分开,将其弯一弯,适当地增加接触片的弹性和间隙。

2、盘托高低不适当盘托过高,关闭天平时,称盘向上抬起,有时引起吊耳脱落;盘托过低,关闭天平后,称盘仍自由摆动。可取下称盘,取出盘托,调节盘托下面杆上螺丝的位置以改变盘托高度至合适。

3、指针跳动当横梁被托起时,如支点刀的刀口与刀垫间前后距离不等,则开启天平时,会产生指针跳动,可把横托架左臂前的螺丝放松,然后用专用搬手或拨棍调节小支柱的高度,直到指针不再跳动。

4、天平摆动受阻摆动受阻的原因如下: (1)盘托卡住不能下降。解决办法,可取下称盘,取出盘托,用干布或干纸擦净后,涂上机油,再安装使用。 (2)内外阻尼器相碰或有轻微磨擦。解决办法,①检查天平是否处于水平状态;②根据“左一右二”的原则,看内阻尼器是否错放;③从天平顶部观察内外阻尼器四周的空隙,如大小不匀,应取下称盘及吊耳,将内阻尼器转180°再试用;④如上述调节无效,可小心地旋松固定外阻尼器的螺丝,从天平顶部观察,以内阻尼器为标准,移动外阻尼器的位置,直至内外阻尼器不再磨擦,拧紧螺丝 。

5、指数盘失灵先对好指数盘的读数位置,拧紧螺丝。如挂砝码的挂钩起落失灵,则取下指数盘后面的外罩,滴上机油;若有螺丝松脱,则把螺丝拧紧;若指数盘读数与加上的砝码不相符,可松开偏心轮的螺丝,旋转以改变偏心轮的位置后,再将螺丝拧紧

本文由上海攸茜实业有限公司(www.shyouqian.com)原创编辑收录,转载请注明来源所属。

网友A:
初中就学过了吧。时间已经很长了。